T60 触发掉电

楼主(2011-09-13):
T60独立显卡,触发掉电,待机电流0.026 触发后,瞬间从0.019掉到0.005  待机电压都正常,3M 5M 1.5 2.5都有,触发后全无,只有重新上电才能触发,求解!~

网友:
取下温控IC看怎样

网友:
不好使,试过了。还是掉电,但是要是用风枪吹东芝芯片和H8中间那块 就会正常开机,但试几下又不行了,

网友(点评):
你把它们加焊一下看行不行,要不然换个东芝芯片

网友:
板上存在虚焊分别加焊一下

网友:
各个电源芯片都加焊了,触发的时候动态电压一个都没反映,还是吹一吹好使,是不是哪个芯片保护取样有问题呀!~找不到呀!求高手给个思路!

网友:
无思路,那么小的电流就掉电,按时序,点位,用波波慢慢打吧

网友:
估计有性能不良的,

网友:
怕修掉电与跑马的!!主要是没波波啊

网友:
看一下可调电流表有没有短路的现象

网友:
已经修好了,自己被误导了,因为以前进过水,U61的5M反馈脚有断线,一直在查保护信号,最后还是通病问题,用示波器测到了,5M滤波电容,换上就OK了,一下保一下了!~以前一直以为是有断线的地方,修东西就怕被自己误导,幸亏查了外围电路!~和大家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