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173FPb 不断跳电维修

楼主(2011-09-13):
一台Dell E173FPb 电源灯不断跳,拆开一看是BENQ的电源板和驱动板,上网找电路图好久才找到,有图确实方便不少!以下是维修过程:

先断高压供电部分PF751,电源灯不跳。看来是高压部分出的故障。恢复连接。
再分别断开灯管反馈电流通路R770R741,电源灯会跳,看来不是灯管电流保护造成的。
分别断开TL1451控制输出脚连接的电阻R760R767;当断开R767时电源灯不跳了,看来故障就在以下这块电路中:
分别测量各三级管,发现Q760 B C两级短路了,从电路板上取下测量确实是此三级管坏了,手头没有一样的,将Q759也取下,找两个代用的一起换了。恢复各电路,开机电源灯不跳了。故障排除!
下面是修复好的板子的正面和反面,最后是高压部分的电路图。

网友:
DELL这个型号的显示器,维修过好多。它有些通病,第一,高压板那一对C5707容易击穿。换完就可以正常用。第二,大电容流液(可能质量问题),造成保险和开关管坏。第三。高压板的变压器容易出现虚焊等

网友A:
明基 ,还有明基代工的DELL,这个高压部分的C5707是通病了,最好把那个0.02UF的电容也换了。

网友:
谢谢指点,液晶修的不多所以对这个通病不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明基 ,还有明基代工的DELL,这个高压部分的C5707是通病了,最好把那个0.02UF的电容也换了。

请问是那个0.02UF的电容呀,找了半天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那个0.02UF的电容呀,找了半天没找到。

红线指的那两个就是

网友:
   LZ修理很认真.....   每一步都按着自己的思路来做,很不错!   我接手的显示器,都是直接测量!

网友:
LZ的思路很清析,修高压部分还没修到过换三极管的

网友:
楼主   真仔细     这一般都有直接测量  通病嘛。。。  不过   升压线圈最好加焊加焊。。。  它虚焊  是容易烧 c5707 的!!!

网友:
我今天修的也是这样的故障,也是那对三极管坏,不过换一个不久又烧了。

网友:
坏C5707为明基通病!基地早有相关方面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