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2例 仁宝 不知道毛病 维修成功!

楼主(2011-09-13):
今天遇到清华同方锋锐K411  无故不开机 仁宝LA-3961P(好像是)

待机0.04正常 按开关没反应!通常我们都是安无触发维修。仁宝的机器习惯去量点火 都正常!查开关上没有20V 左右的电压 直接追双二极管 测量三个脚都没电压 理论上是3V 19V 20V左右!我去用表笔戳戳那个双二极管 再去量了下保护隔离 那个MOS!回头按下开管 既然可以开机了!再去测双二极管 电压正常了!

这时我遇到的第二次仁宝的机器 去戳戳那个双二极管 就能正常了!还一次是联想的 仁宝代工!难道那个二极管喜欢氧化!电池上来就放过过电了 么用!

下次兄弟们遇到待机正常 开关那边没电压 的仁宝机器 是可以去戳戳,用万用表!

网友(点评):
点点就可以收钱了,这生意好做啊,这种估计要不了多久就会返修

网友:
是不是放电啦

网友:
不好意思  第一台到今天4个月了 还没返修!可能是氧化  !

网友:
这样也行运气太好了

网友:
如果是这样那也真好,要不发上电路图看看

网友:
点点就健康啊?太神奇了,如果加上电路图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