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星代工的MS-7336上电点亮一会儿就掉电

楼主(2011-09-13):
HP V星代工的MS-7336上电点亮一会儿就掉电,求维修思路。

网友:
给的信息太少了  先换电源试下是不是 电源带负载的能力不行了   再有就是搞好散热

网友:
压一下桥看看  打一下组织

网友:
这款板子有一个系统风扇检测的BIOS设置项,关掉就可以了

网友:
呵呵   还是回去 好好 学学 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