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短接绿线要等几秒才上电

楼主(2011-09-13):
7500B与LM339 芯片长城电源故障不开机。测量绿线电压3.5V ,短接绿色有时不开机,(没有电压输出),偶尔等几秒才有电压输出。各电压都正常。(风扇转功后各输出电压都正常。)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把绿线的5V修好

网友:
绿5V修出来 看一下紫5V

网友:
查待机 和IC供电   不行换339看看。

网友:
初步怀疑是电容漏电。否则还偶尔能开起来。

网友:
应该是立即上点,否则坏了

网友:
怀疑+5VSB的电解电容有问题

网友:
偶尔能开机说明是电容坏了  先查靠近散热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