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43A 开机按F1???

楼主(2011-09-13):
联想K43A开机的时候需按F1才能进系统!BIOS 恢复了出厂设置也一样!

网友:
要看一下是什么出错才能解决啊。

网友:
F1一般都会有错误提示的,看看报的是什么错误

网友:
你按F1是不是进BIOS设置时间的?

网友:
这个要看是报的是什么错误啊....根据这个去检查设置或者..

网友:
楼主把报的错误写出来,让大家帮你分析一下,你单是这样说,谁都不能给你准确的答案

网友:
楼 主标题吓人,俺以为是按F1键盘开机的呢,
问题是如楼上几贴LZ慢慢领会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