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打印机提示没有硒鼓或盖子没有盖好

楼主(2011-09-13):
为什么我的打印机提示没有硒鼓或盖子没有盖好HP1020

网友:
看下打印机左则里面的那个检测硒鼓的传感器 复位正不正常

网友:
有图片吗,本人是菜鸟

网友:
什么机型啊

网友:
一是检测硒鼓的传感器没有到位
二是上盖的传感器没有到位
应该没有其他原因了,1020是没有硒鼓芯片的。

网友:
传感器的图片谁有呀

网友:
拆开铁后盖,你会看到一个摆杆,摆杆上有弹簧,看是不是那个摆杆不摆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