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6920笔记本 正常进系统重启

楼主(2011-09-13):
手上有一台笔记本是 宏基6920的   正常起家系统了  滚动条还没有过完就重启了   进安全模式和PE不重启  要是在进系统那停上10-20分钟在进都不重启了 进去以后有时正用 突然就重启   有时一直用都没事   内存换过了   系统也装过了   还是不行   有没有修过这样的问题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在安全模式和pe下不重启    排除硬件问题      查软吧

网友:
mbr修复一下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问题,入PE比入系统硬件的发热量都不同的。。所以你可以试试加个散热底座试试。

网友:
正在维修中   有结果在来

网友:
不结果啊     后来发现只有南桥温度上去才不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