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三星2243EW的故障

楼主(2011-09-13):
我今天修一台2243EW,是灯管的问题,一亮一灭,面板取下来以后一看傻了眼,后面和的灯管外面那个不锈钢套和后面那块铝板是一体的,中间夹着那块玻璃,来回看了下,求助有经验的说一下,这种怎么更换。。谢谢。

网友:
三星22寸屏基本都是这结构,两片铝板用一铝皮贴胶粘着.
揭掉后两就分开换灯管了

网友:
玻璃板 上下 都有   白色的硬胶片沾着 , 下面就是灯管      用小刀把硬胶片和玻璃板 分开   然后取下玻璃板    下面就好说喽      、  楼主明白的……   我换过两次这样的   都是摔断的。。。   能否装好 就看楼主的了,。,。,。,。,。,。

网友:
全部拿下来,把背光板也拿下就行了

网友:
换下灯管好换..把那张铝皮纸撕掉.平整的撕下来..然后那下半部就直接可以拿下了..

网友:
谢谢大家呀,我终于也发现了,看来还是得细心才行。

网友:
小心一点,和普通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