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笔记本闪屏问题

楼主(2011-09-13):
笔记本屏幕好像出问题了 类似于那种受干扰的状态 就是屏幕一闪一闪的 横线条状的 本人笔记本屏幕的亮度是可调的 当亮度降低时 横线条状山的特厉害 直接没法看;把亮度调到最高的时候才可以 依旧一闪一闪的 不过相比低亮度的时候是好多了 ” 有这样一台机器,如果外接显示器不闪就说明是屏方面的原因是吧?是屏本身还是高压板的问题多?

网友:
看看你是不是碰到那批闪屏门的屏?

网友:
你拆开看是什么屏  有可能碰到闪屏们了

网友:
是屏本身,换屏吧

网友:
又是LG的屏。换屏吧

网友:
外接显示器看下还闪不闪,如果不闪了说明应该是屏本身的问题,如果还闪,那就是其他的问题了

网友:
这种问题屏坏的具多,同样建议楼主先换屏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