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启动显示器没显示诊断卡显示60主板没有报警声,怎么处理

楼主(2011-09-13):
电脑启动显示器没显示诊断卡显示60主板没有报警声,怎么处理

网友:
换显卡试试,一般跑到这里已经是到显卡了。

网友:
显卡。内存已经过了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换一条内存试试,再不行换一张显卡

网友:
应该是显卡,换个试试!

网友:
我想它只跑了一码,没有跑第二码,看来这个码没有实际的意义,应该是主板还是没有运行

网友:
内存,显卡都试过,还不行,那就刷个BLOS试一下

网友:
楼上的那位说的很不错,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2011-10-16):
显卡的问题,擦擦显卡

网友:
一码就是上电就有.没有跳动

网友:
这个60的代码没有实际的意义,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

网友:
显卡或内存,都试试不行就干北桥

网友:
坐个板凳学习学习

网友:
是直接60不动吗?问的有点含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