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 颐和E150开机黑屏问题。(集成显卡)

楼主(2011-09-13):
方正颐和E150开机黑屏,开机电源灯亮,风扇转,硬盘有转动声音,屏幕没有显示,外接也没有显示,大家一般都会想到显卡,换过北桥后,现象依旧,最后换掉83L950D后,好了。

受到警告 2#

网友:
默默修板人 -10 严禁灌水

网友:
83L950D
是做什么用的元件啊?为什么不开机就做北桥呢?还有怎么查到83l950d坏的呀?

网友:
楼主说清楚点好不好,怎么查到83l950d坏的呢,这个是EC吧

网友(2011-10-13):
83l950d 是内存管理 但我今天遇到的是 板子变形就好使 北桥两次做 还是这样!哎!!!!!

网友:
83L950D是IO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