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99m 0.4a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1-09-13):
这个机器商家的,这商家mamad太抠了,拿来就说什么事usb短路,我早就料到这样的贱人了,总是想吧问题说的越简单越好,好自己在客户那里多赚点钱,我懒得听他废话,奸诈的废话,自己拆机器,测了各,电感的对地阻值,一下就发现了原来3v短路了,于是用电烧法,发现网卡南桥发烫,确定了故障,给老板说,老板报价240,那商家说那么贵,不休修,靠,装机不修给他了,过了两天,那贱人有来了,说还是 帮我看看吧,我就一肚子气,妈的不难拆啊靠?200块给他修,我更加的不高兴,这样的人我简直不想修了,废话不说这么多了,先吧网卡去了,短路电流小了一点,对地阻值恢复到45欧,还有短路,拆南桥了额,ok阻值恢复到了80欧,随着温度的降低,阻值慢慢变成了135欧,好了,在料板上找来了一个南桥直球,上bga,ok3v5v出来了,但是发烫,这个南桥在料板上已经做过n次,觉得不对啊,妈的气死了,又拆直球原来的那个桥,按开关建电流上去了,到如题的情况,md真倒霉怎么回事啦,到0.4a掉电,但是这次它不短路了呵呵,测所有的供电在没有点点的时候都是好好的,出来了啊,怎么会掉电啊,pg信号以前修过的啊,翻开图纸点位图,这asus的机器没有图纸和点位图真不好找原件啊,找到pg] 测量都出来了啊,在这里是一个与门只要有一个输入为低输出就为低,但是输出是高啊,正常,pg也是正常的我习惯的测了一下开关键的电压2v,按下后还是由高变低,突然发现低了过后再也不起来了0v[ 不对,这不是等于强制关机吗?,难怪掉电,问题找到了就好有思路了,找到这个信号来到了u30看桌图纸分析这个信号受控于q49,测q49 的控制级开机就一直高电平难怪q49都导通了,就是接地了当然开机信号会一直拉低了,找到这个信号KBCRSM来至于u13二话不说换了u13 ,靠依旧无语了,傻了,没有思路了,pg也对的,该换的也换了,难道南桥真的坏了的,没有网子不想直球再看看吧,没有办法了,休息一会,在网上看看都有这种情况,还说是什么通病,就是没有一个人修出来分享的,说什么的都有,南桥,北桥 ec 短路的什么都有那不等于没有说,呵呵,不服气,看了一些帖子后,北桥以前被人修过,二合一的桥,这桥却是易坏,不管压了再说,靠还是一样的,的后来直接换了,这下该好了吧,切蒂无语了。还会看看因为是烧网卡引起的所以,直接插南桥的工作条件,点位图对桌一个一个的测,终于出来了,发现 这个地方 r891一边3v2脚没有电压,这不是RTC_RST#吗?,没有我对地0欧,奥终于又有突破了,我不相信南桥是坏的,烧没有发烫啊,为什么啦?拆开c846还是短,现在只有南桥了,只好吧南桥缺了,靠还是短了,为了确定南桥这个脚是否短路,我直接在芯片上面个看对地没有短,南桥好的,估计是版子里面短路了,直接把那个点盖上,直接焊在南桥对应的点上,把r891和c846按在另外的地方飞线,上pga,害怕接的那个点掉了,我在bga上面动都不敢动桥,就这样巧做桑去了,阻值打了正常呵呵,飞线成功,激动时刻到了,通电开机,呵呵不掉了,有摆动了,1.8a马上掉电,晕忘记了这是amd的双核处理器没有扇热风扇呵呵,加上风尚开机接外显呵呵,终于那个仙人asus出来额,呵呵好好休息下了,收钱呵呵

网友A:
用什么把南桥地下的那个点 盖住的??  不导电吗。

网友B:
看到楼主,盖掉南桥下一点,南桥点上再飞线,
把r891和c846按在另外的地方飞线,无语彻底无语了…………

网友:
没有发现这2个故障点之间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啊,VCCRTC正常后Q49控制端也正常了吗?UI3可是EC?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楼主,盖掉南桥下一点,南桥点上再飞线,
把r891和c846按在另外的地方飞线,无语彻底无语了…………

板子里面短线了啊,我只有这样啊呵呵见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把南桥地下的那个点 盖住的??  不导电吗。

隔热胶布,在最外边的点所以好弄飞线也好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隔热胶布,在最外边的点所以好弄飞线也好弄

我就说吗?我还以为是桥里面的点呢?要是那样飞线的话那可不知道怎么弄了。可能就要扔了吧!

网友:
高手啊
仔细研究一下

网友D:
直接把那个点盖上,直接焊在南桥对应的点上,把r891和c846按在另外的地方飞线,上pga,害怕接的那个点掉了,我在bga上面动都不敢动桥,就这样巧做桑去了,阻值打了正常呵呵,飞线成功

楼主这方法可行吗? 楼主这个方法用了多长时间了。。。很强大额!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把那个点盖上,直接焊在南桥对应的点上,把r891和c846按在另外的地方飞线,上pga,害怕接的那个点掉了, ...

呵呵在龙的时候突然想到的,以前没有用过呵呵

网友:
焊工要相当好哦

网友:
好一个奸商USB短路,搞得换网卡,搞了几次南桥,相信没几个高手能修得好这个故障啊,200元这个钱不好赚啊。不过楼主技术强。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搞定了。我们这些小弟就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有两个疑问,1。0。4你怀疑过是有电压没有出来没有? 0。4的时候CPU电压出了吗?
            2。 AMD桥我不太了解,我知道 INTEL的。RTC供给南桥 RTC RST 复合后 晶振起振,必须这个条件具备了才能触发,想问的是,AMD的桥,待机时晶振要起振吗,如果要起振的条件是什么呢?

网友E:
问大家个弱智问题,怎么在没通电的情况下,不看图纸,知道哪里是3v 哪里是5v

网友:
楼主慈悲了!
应该查到此问题后,直接报价350.PCB都出问题了。客户要不愿修,让他考虑买块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问大家个弱智问题,怎么在没通电的情况下,不看图纸,知道哪里是3v 哪里是5v

3、5V待机电感大多数一样大小,在电源芯片旁3、5V电源芯片就是那么几个型号比较好找。3、5V要不在电源口附近,要不在南桥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