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173fp液晶用着不定时,出现突然变亮,几秒后黑屏,求解

楼主(2011-09-13):
dell e173fp液晶用着不定时,出现突然变亮,几秒后黑屏(灯为绿钯),有时看到变亮后,敲一下显示器就正常了,拆了把高压那一块全加焊,问题还是没有能解决,有谁见过,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改个通用高压条试试,再不行换灯管。

网友:
恩,应该是高压或灯管问题,像这种不稳定用替换法吧,好像其他也不知道怎么查

网友:
谢谢了,我准备先换个灯管试试,不行了,再换板

网友:
不是灯管就是高压板    没什么说的

网友:
同意上面大家说的。灯管和高压板

网友:
应该是高压或灯管问题,先测试一下灯管在改高压条

网友:
谢谢各位了,辛苦了

网友(2012-06-21):
应该是高压或灯管问题,先测试一下灯管在改高压条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50231

网友:
呵呵  修的不错  思路清晰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75891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是灯管接头接触不良造成的,拆开屏看看就知道了,如果少得很黑了最好把灯管换了。不找到原因盲目的改了高压条很容易烧掉高压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