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cr23笔记本开机白屏

楼主(2011-09-13):
sony cr23笔记本开机白屏 查供电都正 常,外接显卡器不显,,桥 也压了还是不行。。求点思路,?

网友(点评):
记得这机器是广达代工的。。。显卡打了很多红胶

网友:
显示白屏说明屏背光亮了,检查下屏供电3.3v有没有

网友:
看一下是什么型号的显卡,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屏供电3。3正常,,ATIM64显卡。

网友:
先加焊显卡

网友:
我加焊了的。。还是不得行呀。。求哪位大哥指点一下。。

网友:
ATI显卡坏的多,一般不会虚焊。加焊估计不行。

网友:
白屏就看屏上各路信号,供电到位没有,如果到位那就换屏试一试

网友:
LVDS接口的 R1OUTO- 为1V多.R1OUTO+为0.3V正常不.三组R1OUTO+为0.3V R1OUTO-为1V多,不知道正不正常..?

网友:
恩。就是啊。。怎么整啊,给点办法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