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帮HP代工的MS-7336上电点亮一会儿就掉电,不上CPU不掉电

楼主(2011-09-13):
V星帮HP代工的MS-7336上电点亮一会儿就掉电,不上CPU不掉电,求维修思路。

网友:
CPU的温度会高吗

网友:
是不是不读内存呢?诊断卡有跑什么码吗?有的主板不读内存会反复断电通电的

网友:
CPU供电部分查一下,看看是不是不稳定,带负载掉电

网友:
有芯片不良吧。。。

网友:
,这个板子不上原装风扇的话会掉电的,去BIOS 把系统风扇关闭掉就可以了

网友:
把机箱的风扇接上~~~~

网友:
p4小插头的供电部分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 ,就是这个问题

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