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烧高压板!!!!

楼主(2011-09-13):
一液晶 前些日子拿过来时闪一下就灭了 换了高压板 搞定 可问题就出在 客户一用上俩个月就出现这样的情况 换高压板就好了 在用俩个月就又坏了? 不知道为啥 请高手指点
问题

网友:
屡烧高压板的故障问题就要检查一下电源供高压板的供电是否正常,灯管是否漏电。。

网友:
应该是电源部分。电压不稳定啊。滤波不良。

网友:
换灯管吧,估计有一根灯管线脱焊了。

网友:
最好是换灯管吧

网友:
灯管 都单根点一下吧! 你会看到奇迹的。。。

网友:
灯管电流过大,仔细检测下灯管

网友:
看一看电压是不是有点高,可以设计一下电路把电压了降下来。

网友:
灯管漏电了,建议换灯管!

网友:
你换灯管吧 ! 看看这位大哥的 和你那差不多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50295-1-1.html

网友:
应该是灯管的问题,我遇到过,换灯管就行了。

网友:
灯管坏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