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A31开机7500发烫。

楼主(2011-09-13):
IBM A31开机7500发烫,旁边D105 R12 一脚为2.45V,另两脚为0V,可否用WW1代换。

网友:
最好用同型号的换

网友:
看原来管子是什么构造的 找个同样的就行基本差不多就能用

网友:
刚找到点位图,好像2、3脚电压本来就是0V,得找他原因了、

开机时,屏幕左上角有背光闪,接下来不知道怎么做了。没有可调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