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50 这种花屏是显卡还是屏??有图

楼主(2011-09-13):
我外接是正常的!!但好像也不能说明显卡就是好的把???显卡不是有2路输出的吗??一路是内屏的一路是VGA得   是把????请前辈们帮我判断一下显卡还是屏   谢谢

我觉得还是看热闹的多
帅哥 那是亮线好把
LP141WX3的屏还用问吗,地球人都知道。
这是闪屏门的情况
我一般是这样判断的:只要屏上有一部分显示正常,那就说明主板和屏线没有问题。
反对有效
这帖子都可以火 没有看到屏在变白吗 肯定是屏的问题啦 真不知道 这帖子也可以火 我也发这算了 lz可不可以多发些有用的东西啊
其实你还是希望显卡坏的好,但是告诉你个很不好消息屏坏了。
这个就是屏坏```跟显卡没关系
楼主找人换屏吧,这下亏大喽

网友A:
屏的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
%1000是屏坏了
应该是屏了
是屏的问题

网友:
肯定是显示屏的问题

肯定是屏 都有亮线了。显卡肯定不会有亮线。
显卡那有横着的线啊!!! 100%屏挂了。你那是LG的屏 最高不超过500元

网友:
谢谢哦~~~  那区买个屏换去

网友:
这个现象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的问题,不可修复的可能性也大。。

网友B:
多半是屏的问题,跟LG那批问题屏现象差不多,不过这个严重点而已

网友:
和lg的闪屏门现象很相似,找个屏换上去测试下吧

网友:
屏或者屏线。。。。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百分之八十是屏的问题

网友:
直接换屏吧   有CQ450??这型号?

CQ450 呵呵 是CQ45 还是CQ40

网友:
这种问题屏坏得可能性大!

网友:
液晶屏坏了 换吧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有线就换屏!!!

网友:
屏坏了呗!

网友:
先换显示屏看要是好了就ok,不好直接干显卡,

网友:
楼主的这张屏是不是141x3的 如果是 那肯定就是屏坏了 我在我们店里见了好多都是这个规格的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
很明确的告诉你 是屏的问题 哈哈

网友:
我也不多说大家都说了,该试的就试试!

网友:
典型的屏问题哦!!!!!

网友:
应该就是屏坏啦!

网友:
换得多了。。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啊!

网友:
当然屏坏了。。。。。。。

网友:
如果是LG的屏的话基本就是百分百的屏问题了,屏抖一般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肯定是屏问题啦

网友:
很明显,屏的问题

网友:
哥哥 还是老实点用 好屏点一下 就知道是显卡或者屏了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点一下屏就知道了

网友:
LP141WX3的屏,换屏吧

网友:
一定是屏

网友:
看现象应该是屏的问题,拿个屏试一下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绝对是屏坏了!

网友:
跟我以前修的同方的屏一个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
凭了

网友:
这个故障 换屏吧

网友:
换屏吧!CQ系列的屏垃圾一样!

网友:
我今天客户送来一台CQ45也是的问题。。。。

网友:
联想很多屏都是这样的 特别是SL400哈哈哈 换屏吧

网友:
换个屏试试!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坏。

网友:
楼主 LG的屏坏了

网友:
屏出这么多横线没得修了

网友:
我也觉得是屏的问题,你可以外接显示器看一下看正不正常呀

网友:
百分之一千是屏的问题

网友:
一定是屏坏了,没有维修价值,不是专门做屏的工作人员是不能修好的吧?

网友:
修塞子,屏的问题,LG的屏

网友:
明显是屏问题了

网友:
点一下不就完了。

网友:
换个屏试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显示屏坏了

网友:
一看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坏了吧,实在不行就找块有问题的屏看看是什么效果不就知道了

网友:
屏坏了。。。。。这样的帖子也发上来,没事做是吧。、、都不换一个屏试一下。就上来求救

网友:
典型的屏坏,HP机器用的LP141WX3屏,09年以前的都要出问题的

网友:
准备换屏吧

网友:
我也不想火啊!!!得到答案就行    可帖子 火不火  我又控制不了!!!又不是我让他火他就火  你说是把~~

网友:
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备用屏来试的嘛~~~~!!

网友:
这帖子也太假了吧~~~~~随便发发   就这么多人回复 了 还这么火······

网友:
这是百分百是屏的问题   我之前也修过这样的机器的

网友:
屏,,,,,坏了,,,,没得说拉。。。

网友:
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
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
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
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

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
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
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
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

网友:
很明显是屏坏了

网友:
这个是屏坏了吧,都有亮线了

网友:
典形的 LG问题屏

网友:
屏坏了   换屏吧

网友:
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 屏幕坏了

网友:
屏坏的多,不可修复

网友:
CQ系列屏线容易出问题啊 ,不光时要注意屏的问题

网友:
横条,不规则,屏坏几率最大

网友:
左右线    一般是屏的问题   这么多回答了  就是换个屏问题不也解决了吗

网友:
屏的问题,用的LG的垃圾屏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你们咋看出来是 LG  的屏的??这么厉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多半是屏的问题,跟LG那批问题屏现象差不多,不过这个严重点而已

你咋看出来是LG得屏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咋看出来是LG得屏低?

LG有过一批那样的问题屏,市面上出现这样情况的10个例有8个都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LG有过一批那样的问题屏,市面上出现这样情况的10个例有8个都是

哦 意思就是出现这样的现象是把??????????

网友:
是屏的问题。。CQ这些屏都是通病,四模块的屏就全部有问题的。

网友:
看到那几条横线很明显是屏

网友:
专业用语  叫  屏有拉线    而且抖   屏问题

网友:
屏啊,CQ系列的通病,

网友:
咋 我什么图都看不到啊

网友:
是LG的就直接换吧

网友:
这估计是屏坏了吧  这款屏有问题屏的  见的很多的

网友:
LG的评让咱挣了不少去!还得感谢LG!

网友:
屏的问题,今天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换屏吧

网友:
屏的问题很有可能

网友:
闪屏门的情况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50239-1-1.html

网友:
这个屏应该是算通病了吧,这个是LCD的屏。

网友:
绝对是屏的问题

网友:
不可修复的屏花了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都说是屏的问题,你验证大家的推论了吗?快发上来叫大家看看。。。

网友:
搞维修的难到没有测试屏吗/楼主发这样的贴子是不是有点离谱?

网友:
我看到彩线位置再变~这种情况也可能是屏显接触不良噢~重新拔插一次试试

网友:
屏线问题也是很多的

网友:
是屏内部的屏线松了,只有专业的设备才可以压好的,你只有换屏了。

网友:
屏线也有可能的哦

网友:
我的HPB1800就上过这档事,

网友:
我了个去,百分百是屏

网友:
这 个屏的可能性较大           先换个  屏试试吧

网友:
直接屏坏。不解释

网友:
换好屏后怎么不贴个图出来啊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外接正常,可以肯定的说是屏和屏线的问题,

网友:
屏挂了哦、、、、、、、、

网友:
哎,是屏的事,换吧!

网友D:
外接啊怎么样啊 没换歌屏试试啊  感觉显存面大

网友:
这种不要看显卡的,这种屏最容易坏了!

网友:
                %1000是屏坏了

网友:
换屏啦,很简单的故障

网友:
屏坏了,不知道结果怎么样啊

网友:
我感觉是显卡的问题可能多一点

网友:
屏的问题换吧

网友:
一个一个的排除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外接啊怎么样啊 没换歌屏试试啊  感觉显存面大

我发帖的时候不是说了吗    外接正常嘛

网友:
显卡花的话大多分布是比较均匀的。这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怎么搞坏了呢,

网友:
屏坏啊这机器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屏的问题。。。。

网友:
我也认为是屏的维修,屏偏白.屏也闪;再说你外接显示器也正常。应该是直接换屏就好了。

网友:
我看也想是屏坏了啊!!!~~外接正常,有二种可能一个是屏!!!~还有就是屏线啊!!!~我碰到过联想机器哪样的啊!!!~~屏线坏了也有可能啊!!~

网友:
感觉是屏的问题,首先考虑代换一个看看。

网友:
屏坏了啊

网友:
这不就是LG的闪屏门吗。就是屏坏掉了

网友:
这 太明显了 很肯定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肯定是屏幕的问题 !CQ45的这也可以算是通病了!前期只有屏幕最下方有,用一段时间就是整个屏幕了。

网友:
屏的
屏的

网友:
说过了楼主是屏的问题!

网友:
直接换屏吧

网友:
坏到这种程度,就换屏吧,如果横线少的话可以用那种铜棒带胶条头的工具压一压来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的可能性大一点
这个屏有问题
显卡哪有这样花瓶的呀 反正我没有遇到这样呢 希望我能遇到这样的花瓶

网友:
一般横的花都屏的的问题,,竖的可能是显卡,屏,,内存...........

网友:
屏坏了,是LG屏

网友:
屏坏了的可能性大

网友:
屏被压到了或是撞击力

网友:
在这个屏上吃了多少亏啊,

网友:
这个贴应该尽量关闭了,已经都是无关回复了。

网友:
都会引起花屏

网友:
可能是接线有问题哦。

网友:
肯定是屏幕的问题显卡花屏不是这样的。

网友:
很明显的 屏的问题啊

网友:
一看就是屏有问题啊。。。你还怀疑显卡。。。

网友:
屏的问题,LG的闪屏门。楼主没有替换的屏试下嘛?

网友:
一看这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把屏拆下来  单独 点一下不 就知道啦

网友:
明显是屏坏了啊

网友:
很明显是屏的问题,换屏就好了

网友:
LG闪屏门 CQ45就是用LG的屏

网友:
是屏幕的问题,这个是有屏线

网友:
100%是液晶屏 内部断线  LZ还是换屏吧 这种情况是无法修复的

网友:
屏的问题,屏貌似还闪

网友:
百分之99.9屏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本身的问题吧

网友:
是屏坏  我换过好多这样的屏

网友:
有条件的  可以换个屏点亮试下。百分之百确定故障。屏线有问题也会花屏的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屏的问题吧,应该跟显卡没有什么关系吧!

网友:
花瓶一般都是瓶本身问题

网友:
怎么地求人都知道答案啊

网友:
屏问题和显卡问题的区别。屏如果出现了问题想LZ这样的挂线是固定的。如果是显卡问题。(花屏)
那么线是不固定的 。而且图上面看 很明显 显卡问题不会出现这么粗的线。 (个人意见)

网友:
屏的典型问题,我遇到屏问题最多的就是这种花

网友:
屏的问题HP还真是一朵奇葩

网友:
屏的问题 换屏吧

网友:
肯定屏坏的

网友:
换个屏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换屏吧 坏的很多

网友:
屏坏了 显卡问题不会造成多条亮线 这不是花屏

网友:
至少来说我没见过显卡故障是这样子的

网友:
找张屏试试不就知道了,多半是屏

网友:
饿·····
怎么关闭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