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11-09-13):
各位请教一个问题,bga式的网卡,开机或待机发热在什么情况下是可以不用去考虑的.我现在修的k8m890联想主板各组电压全都正常. bios也刷过了.时钟也有,就是不跑码.  io比较特殊一点.

网友:
拆处法加断路法。。。试下!!!

网友:
时钟也有了那复位呢,示波器测下CPURST有吗,如没有,往前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