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的新本子

楼主(2011-09-13):
惠普的新本子 没有分区 用U盘进PE 分 结果刚要进入桌面的时候听到嘀的一声就蓝屏了试了几遍 都是  后来换个启动盘一试 能进了 结果又找不到硬盘 怎么回事啊、

网友:
很简单,换系统盘。或者更改bios中的硬盘模式为非SATA的,不能改刷新bios,刷了还是不能改,返回继续换系统盘。

网友:
换个MODE 试试啊

网友:
本子有问题啊,不是内存就是硬盘有毛病

网友:
更改bios中的硬盘模式为兼容模式试试。

网友:
同意楼上,不认硬盘和驱动模式,还有你的引导盘系统版本有关

网友:
应该是硬盘接口模式和 引导版本的问题

网友:
bios中,ahci改为ide或兼容模式。再换张集成最新驱动的安装盘试一试。如果还是不行,可能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
很简单,换系统盘。或者更改bios中的硬盘模式为非SATA的,不能改刷新bios,刷了还是不能改,返回继续换系统盘

网友:
下个WIN7的PE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