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PU发热问题

楼主(2011-09-13):
   有一个机子,CPU温度非常高,换了2个风扇,还是一样,手里没有其他的主板和CPU试,请问一下,有没有人碰过这个问题,望解答
   能进系统,温度是90度左右,用10分钟左右就死机,

补充内容 (2011-9-14 10:30):
已经找出问题了 ,CPU是英特尔的 我找了应该CPU试了一下还是差不多的温度,把他的CPU放在其他的主板,温度是正常的,那就是主板问题,但是他的主板我认真查了一下,没有发现短路  也没有烧过的痕迹,所以不知道这个主板是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AMD的940 CPU把,U坏了。

网友:
肯定不是误报,我摸CPU发热管,烫人,就是CPU发热高造成机子用10分钟左右死机,我就是不敢肯定是CPU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A:
笨!!!百分百主板问题
!!!你自己都说了摸供电管发烫!!!明显CPU供电电路有问题!!!!查CPU电压换主IC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笨!!!百分百主板问题
!!!你自己都说了摸供电管发烫!!!明显CPU供电电路有问题!!!!查CPU电压换 ...

CPU散热架很烫

网友:
温度这么高?没有U,你量过U电压了没有,你的是什么U,有的U本身发热量就吓人,你把U上面的干的散热硅胶搞干净,换个好的风扇,量量U的电压,实在不行把U的供电管和滤波电容换个一通排除一下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一般都给客户换板子

网友:
  给改个长转啊

网友:
如果是AMD的U,U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看见发热的蛋痛,东西都换完了还是烫的要死  不要修了 换板子吧

网友:
很可能是CPU问题。是AMD的吧..换U

网友:
换板子吧  !

网友:
d电源ic   pwm电路
组要看cpu供电

网友:
就看看电压是不是正常的,AMD的CPU是不好搞,温度高是蛮头疼的

网友:
CPU PWM芯片不良  空焊 等也会导致发热高的问题   你换芯片试试

网友:
如果AMD什么4000+4400+3600+5000+有CPU那你就换CPU吧.这种CPU最爱坏了.

网友:
如果是PDCPU那你看看CPU的散热情况吧.特别是风扇过不过关

网友:
CPU供电芯片有问题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
AMD的双核U的话,在U座四角放明片纸垫下,纸要剪成小三角,那象会好!如果还是一样,换U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