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电源无PG信号该如何维修

楼主(2011-09-13):
该电源体积只有大电源一半由于买不到只能维修 该电源采用TL494+LM339 开始的时候保险是好的 接电源诊断器开机无反应 关机再开炸保险 对高压区进行地毯式扫描 在更换了N个原件后 接灯泡试机 诊断卡显示输出电压都正常 PG信号一直闪 无PG信号 不知如何下手 求无PG信号维修思路 具体该检查哪些原件

网友:
是不是大电解变质了?

网友:
拆下两个大电解 外观没问题 用表量了下其中一个不会充电 两个一起更换 开机测试无反应 电源不启动

网友:
我也有1个类似电源 ,期待解决中

网友:
TL494,光耦,主开关管

网友:
无PG信号,可以沿PG线反过来查啊!灰线就是!
各线对地阻值可参考:
紫色:1.9K       绿色:1.8K
红色:47         白色:270
米黄色:220     蓝色:560
橙色:25          灰色:较大
黑色直接对地

网友:
今天终于修好了 原来是没插风扇造成的 中间还换了个启动电容 TNND 故障还真*脏话*多 修了3天才修好 新手没经验 要走N多弯路才能成功

网友:
没插风扇不启动?这毛病邪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