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eat way i10亮屏后瞬间掉电

楼主(2011-09-13):
前天接到一台Great way  上网本亮屏后瞬间掉电,以为是过热保护。拆机首先看到:北桥、显卡、CPU三桥集成,上面有一块散热铜片用两锣丝拧着。南桥是CG82NM10,南桥和北桥都已加焊过,IO也更换过,故障如初。南桥上面没散热片,很热。现在不知如何下手了。

网友:
重做一下或者换个芯片

网友:
拔掉屏看还掉不掉

网友:
裸板测试依然掉电。

网友:
裸板测试还掉电
可以用示波器看一下
感觉是哪路电源保护了

网友:
路过,我是来看回复的!

网友(2011-10-13):
这个上网难搞呀!之前修的上网本都是桥空焊。那个发热量最大加焊那个就没有错啦!前提是能开机且电压都是正常的情况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