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 cpu不放到主板945GCT 上面 内存有电压 放上去 就没有电压

楼主(2011-09-13):
奇怪的问题  cpu不放到主板945GCT 上面  内存有电压   放上去 就没有电压

很奇怪啊   cpu是好的   如果cpu拿下来 内存供电立马出来   内存供电还为  南桥跟北桥 提供供电

  我的主板是昂达945GCT  垃圾中的战斗机  有没有机会修复呢  现在被我换了mos管 跟电容  还有RT9202

再也没有电压输出了

网友:
昂达945GCT  主板的内存供电 用RT9202 来提供 发现还为 南桥和北桥 供电   正常使用时 发热严重 达到75度左右  mos管 跟电感    是不是北桥 或者南桥 已经出现了暗病了

网友:
同时上内存也没有电压吗?换过CPU试没有。没有电压的时候测试下内存供电的阻值,测试内存供电PWM芯片的工作条件,缺少什么就顺藤摸瓜

网友:
RT9202  工作条件已经具备了  可就是放上cpu 立马 没有电压

不过我又换了RT9202 跟mos管 现在是已经加cpu跟不加cpu 都已经不出电压了 悲剧了

cpu的好坏已经测试过 放在映泰 7050  主板上面就可以使用了

昂达945GCT  的内存供电 很热很热基本稳定维持在75度左右  我怀疑哪里坏了  可是越修越坏啊

网友:
打一下阻值看看啊。
也可以把上下管拆了,不要拆芯片,看此时上下管有没有控制电压出来

网友A:
问题可能出在CPU核心供电上,查查哪里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可能出在CPU核心供电上,查查哪里短路了

  谢谢楼上的建议   都修理的头疼了  先放一边了  估计换新板子吧

网友:
做维修是理解了疑难杂症这个词的意思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以前修过几片坏RT9202,都是因为5V滤波电容还引起的。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嗯、这个时常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这个时常有啊、

5V  滤波电容 靠近RT9202 mos上下管的  以前爆了  所以第一个换的就是他了

网友:
  我还想确认一下啊昂达945GCT 它的内存供电 还为南桥 和北桥提供 电力

所以我的主板的内存供电的  mos管很热很热  温度维持在75左右   请问你们修理过 或者 正常使用的板子

是不是内存的供电都是这样热     如果很热 是正常的那么我前面的修理是多余的

如果不是很热 是温温的   我怀疑是北桥虚焊导致的   可是我这里又没有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