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后十几分钟才有画面

楼主(2011-09-13):
前几天接到一台机,开机后十几分钟才有画面,出画面后进系统一切正常。拆开加焊了下EC后正常了,今天打电话来说又不行了,得换EC么?

网友:
换硬盘试试

网友:
再加焊一遍EC,看是不是又可以了。如果又重复故障,就换掉EC的晶振和谐振电容看看

网友:
俺还以为又是像HP电源一样的东东呢,

网友:
这问题没碰到过!期待结果!

网友:
CRT电视机我晓得是管座受潮了,本本还没有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