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CR31掉电,请遇到过的朋友帮帮忙

楼主(2011-09-13):
这台机器接手的时候就是掉电,频率有点高,系统都无法装完,我直接换了个南桥,状况不错,系统装完了测试了一天都没有问题,本以为好了,但第二天又出现掉电了,时间有时长有时短,CPU和CPU供电MAX8770我都换过了。还是不行,请问遇到这种问题的朋友们你们是怎么弄好的啊???
cpu
cpu供电
掉电

网友:
ec加焊试试

网友:
先排除散热问题

网友:
看一下有没有频率开关如果有调一下试试
反对楼主:
3.0
lifesaw
反对楼主:

网友:
不是散热问题,遇到过的朋友你们是怎么解决的啊,这个机器我在论坛上看到好多人都遇到过,你们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大哥们怎么不给意见了啊

网友:
倒霉,今天我遇到了,啥 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