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6515b怪现象

楼主(2011-09-13):
一台compaq 6515b开机正常、、使用也很正常、、就是关机关不了停留在(正在关机)这个界面硬盘指示灯不会动好像死机一样、、不过它的鼠标能够的、、重启也是一样、、排除硬盘,内存这些问题换过还一样、、还有就是用光驱启动时都读到碟了选择的界面只要按任何一个键也会死机、、如果不动它让它从硬盘启动、这样就可以进系统、、请教各位有没有遇到有这样的现象、、、还是什么问题、、内存。CPU的电压都是正常的、、

网友(点评):
加焊南桥一般会好的

网友:
先做个系统啊,不行换个南桥

网友:
还没没遇见过。期待求解

网友:
系统装过了、、安装好系统它都重启不到、、要拔掉电才行、、、在开机就可以正常进系统啦!也是同样问题、、

网友:
拆光区,换硬盘,当然CPU什么的呀考虑下,不要盲目干主板

网友:
一般做系统不行就是主板了 ,北桥容易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