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10上网自动掉电,咋回事?

楼主(2011-09-13):
今天接部东芝A10开机开电影5分钟左右自动掉电,风扇是好的,风口没有档,哪位大哥修过一样的机型一样的故障的?指点下如何?谢过好心人了!
掉电

网友:
是不是温度高了,还有就是东芝CPU背后有个长方形的电容,有大拇指那么大,把他去掉,换2到4个330的电容上去,就不会掉电了,这是东芝的通病
同意楼主:
3.0
liulangwo
同意楼主:

网友:
开机先测试一下温度,或进PE看能待机多久。

网友:
他的散热铜不导热,用热水导热出风口铜片都不会热的,会不会是散热片不行了?不过又实在想不出这个铜片怎么么不行的理由

网友:
回2楼,东芝A10的机不是用那种NEC电容的。

网友:
进系统看下温度 再看下排风口有风出来不

网友:
检查一下导热铜管,看一下那个铜管还是否可以导热,

网友:
铜管导热不良,但这种会坏吗?

网友:
用鲁大师测试温度

网友:
是一上网就掉还是

网友:
不上网会掉吗

网友:
都是那个时间就掉电吗?那可能就是温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