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30分钟后自动关机如何解决

楼主(2011-09-13):
电脑30分钟自动关机,电源正常,除散热问题外,还有其它原因吗?

网友:
散热没问题的话就是温控电路的问题了

网友:
主板电容有没爆啊

网友:
散热 处理下不行  就检查温控电路

网友:
进PE系统试试,如还会则是硬件问题,触发开关电压是否偏低2.5V以上才正常。

网友:
先排除下散热,我想问下你那机器是不是自动掉电啊。

网友:
每次都是30分钟吗?实在找不到原因就一样的换了试。。

网友:
你的U 是AMD 的还是 INTER 的啊 。  确定散热做到位了,主板上无 电容鼓包。

网友:
?系统排除了吗.

网友:
散热没问题,因为CPU和风扇都是从正常机器上刚换上去的,同样是自动关机

网友:
你先光上网打开网页玩30分钟,然后玩游戏30分钟试试就知道是不是散热的问题了。

网友:
所有硬件的散热都要排除,有时候CPU坏了也会那样

网友:
嗯,觉得是散热不好是占很大比例了,笔记本特别是独显的,用过3年左右就经常会出现散热不好而导致很多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桥的问题,尤其是单桥的板!用BGA加焊后再试!

网友:
是不是AMD 4000+ ------5000+  换CPU吧,准了!

网友:
不知道这位朋友是台机还是笔记本电脑,若是台式机很有可能就是cpu温度太高引起,换一个新的风,扇看看,再不行就查电源有没有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桥的问题.

网友:
如果确定是散热没问题,温控没问题,在拆拆主板,看看有无电容鼓包。在CPU旁边加几个电容试试。这样的话就是掉电 问题。如果还不行,加焊南北桥试试。。。

网友:
首先考虑散热  如果排除的话检查系统  重装系统如果不可以的话  就只有检查主板电路  CPU那块的  可能性大些

网友:
估计是温控电路出问题了 是定时30分钟吗 还是温度高了就这样呢

网友:
换一个新的风扇看看,再不行就查电源有没有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桥的问题.

网友(2011-10-16):
那就的好好检测主板了!

网友:
应该看看是否是主板问题,还有散热方面的问题

网友:
排除系统问题(换操作系统试)--检查(CPU、显卡、电源)散热是否有问题--主板、内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