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6S BIOS问题

楼主(2011-09-13):
HP4416S  这个本本,刷错BIOS,或者BIOS芯片坏掉,,怎么会导致不触发呢????????按开关一点反应都没有.请高手解释下,,谢谢

网友(点评):
4416这机器的BIOS刷错了待机不正常的。。我试过

网友:
bios  参与触发。。。

网友:
BIOS分配EC定义

网友:
但是我买了一个好的芯片换上去,还是不触发,,,,谢谢,是什么问题呢?BIOS芯片没问题了

网友:
哪怕不是BIOS的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