亏本的买卖,收60块赔了四个高压条一根灯管

楼主(2011-09-13):
前几天接了飞利浦的19寸,拆开一看高压烧糊了,以前被改过高压,一看灯管加了延长线用的那种粗铜线,就想会不会是这个延长线引起的高压烧糊就改了那种灯管专用线换了个高压板,没想到没过了两天返修了高压又挂了,又仔细点了下灯管,没有什么问题呀,又测测电源板也没有什么异常,最后又换了另一种高压条改上去,点了两个小时没问题,过两天又返修,心都凉了啊。没办法,又仔细测量了还是没发现什么异常就怀疑灯管了,拆开吧怕把屏搞挂了不拆吧还要赔本,后来想了想改个两灯的,碰碰运气!改好了就开始测机,一哥们看到了就说怎么这么暗啊,我一看也是,就调一下亮度,结果调到80显示器熄了,以为是意外,再开机再调,又熄了,再开机高压挂了,我的那个郁闷啊。实在没办法啊,拆屏看灯管,仔细观察发现有一灯管挨着屏的那里有点东西发黄,好像是胶什么的,直接把灯管换了。装机,提心吊胆的通上电点机,还好点了两天没出现问题。

借此一提醒大家,有些是不能省的,还是要细心仔细啊!!

网友(点评):
第一次烧就应该想到

网友(点评):
LZ钱收少了 多收点就不亏了

网友:
有些是不能省的,还是要细心仔细啊!!

网友:
有赚有亏 很正常..

网友:
收的太低了。收160。不就行了。

网友:
低价维修是经不起返修折腾的,别贱卖自己的技术,大家卖的是技术不是配件,收费一定要到位

网友:
粗心大意是要付出代价的,所以一定要仔细,不能存有侥幸心理。

网友:
低价维修确实是经不起返修折腾,深有体会

网友:
是啊 下次的多要点了

网友:
维修是有风险的,60元,还不如劳工,你怎么发展,状大

网友:
主要是竞争太激烈了,你不做他做,

网友:
原来灯管有问题,会烧高压啊!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一般应收到120吧,本来就应把返修考虑在里面的

网友:
没办法在电脑城价格压得很低的

网友:
现在做电脑  就这样了 我收学徒 都不收学费的

网友:
有赚有亏 很正常

网友:
干活要细心收费要用心!

网友:
嗯嗯……要的太少了……

网友:
烧高压条应该不怕费劲先看灯管,这种毛病灯管多数都是接线端高压跳火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