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达人推荐几组常用3温区BGA曲线

楼主(2011-09-13):
麻烦达人推荐几组常用3温区BGA曲线,包括上加热,下加热,以及预热区,谢谢

网友:
\
适用物料                有铅曲线(笔记本NV等显卡曲线)
阶段        1        2        3        4        5        6
6上加热温区        100        155        195        215        230        245
下加热温区        125        175        215        235        250        265
时间        75        65        45        45        45        45
预热温区        160        建议值 160(夏季) 170(冬季) 室温对曲线有极大影响,需灵活调节

\
适用物料                无铅曲线(笔记本NV等显卡曲线)
阶段        1        2        3        4        5        6
6上加热温区        100        155        195        215        240        265
下加热温区        125        175        215        245        260        285
时间        75        65        45        45        45        45
预热温区        160        建议值 160(夏季) 170(冬季) 室温对曲线有极大影响,需灵活调节

网友:
285度太高了吧,这样不爆芯片?对板子也不利,做个A卡肯定爆

网友(点评):
呵呵 一般不会 下部我还调过 300 380二代!

网友:
这个要看机器是热风还是红外 和环境也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
为什么下面温度要比上面高呢?这样的话下面的电子元件不会掉下来吗?

网友:
无铅笔记本940GML
上部温度70  145  180 165  190  220
上部时间60  30   50   45   10  70
下部温度70  145  180  200  240  260
下部时间60   30  50   45   15   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