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1-09-13):
七喜17寸正屏液晶不开机,偶尔电源指示灯闪亮,拆开测量HW2596不发烫,但2脚输出不是稳压后的5v,变成11.5v。需要5v供电的电路只有1.7v。可以判断hw2596损坏吗?

网友:
烦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
晕,没人帮。

网友:
换过HW2596、1084.故障依旧。12v到高压正常。5V二次供电只有1.7V.暂时无头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