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维修求助

楼主(2011-09-13):
七喜17寸正屏液晶不开机,偶尔电源指示灯闪亮,拆开测量HW2596不发烫,但2脚输出不是稳压后的5v,变成11.5v。需要5v供电的电路只有1.7v。可以判断hw2596损坏吗?请求高手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
hw2569型号没错吧? 怎么查不到资料啊

网友:
没听过……啥牌子啊

网友:
查供电,,,二次电源和主电源都要查。。。

网友:
多谢老上几位。换过HW2596、1084.故障依旧。12v到高压正常。5V二次供电只有1.7V.暂时无头绪。

网友:
肯定有地方短路

网友:
看一看不5伏供电上的稳压管坏了没有。

网友:
有几点可以考虑 1只要屏幕不坏  2价格不是太大问题   那就该换的换 该改的改。。。

网友:
没说清楚。关键点电压?

网友:
没听说过这东西。。。。

网友:
呵呵~!我现在手里的机器也是这样的故障!长城的~ 正在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