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笔记本换充电芯片,cpu超烫

楼主(2011-09-13):
一台sony笔记本不开机,充电芯片烧了个洞,更换后,cpu超烫,自动关机
麻烦哪位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再查下有没有短路

网友:
赞同。
不过觉得楼主应该查过了吧。

网友:
是不是CPU也坏了.换了个试试

网友:
看散热啊   看看温控电路

网友:
cpu换过了。要是短路应该有芯片发烫。但是,没发现

网友:
开机能正常点亮吗?一般多长时间关机.还是加电屏不亮几秒钟就关机了.

网友:
先换个cpu看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