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无待机电流,超奇怪故障

楼主(2011-09-13):
一台IBM T43独显笔记本,接机时不触发,按开关无反应,客户说是前天晚上用电池关机后,再用适配器不开机,无任何反应,也不充电,拆机后,测无3V,5V,测3V,5V电感阻值都为85欧,16V主供电有,VCC3SW也有,此机系统供电芯片为MAX1901E,测1901E的21脚16V,20脚VL为5V,22脚SHDN为3.3V,从PMH6发出的M1-ON有3.3V,经过两个电阻后,1901E的28脚有3.3V开启电压,4脚电压只有0.95V,感觉不正常,测9脚REF电压为0V,此脚电压正常好像应该为2.5V,测3V,5V MOS管的下管G极有5V控制电压,上管G极无电压,将TB62506FG的63,64脚挑起后故障依旧,将3V,5V的大滤波电容换了还是一样的,将MAX1901E换了两个故障依旧,测1901E的BST脚电压为4.5V,感觉也正常,但TB的38脚VCPIN24脚电压为16V,这个脚电压在待机时好像是24V,不知道这个脚对待机电压的产生有没有影响?将TB换了一个还是依旧无待机。有时主板放久了,第一次通电,待机有0.01A的微弱电流,不过迅速就消失了。再通电,电流表无任何反应。将1901E旁的几个关键的电容全部换了,还是一样,现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大家帮分析下,看可能有哪些原因导致此故障?维修此机器无待机的顺序是怎样?谢谢!!!

网友:
电路问题很茫然啊,这段时间我接的基本都是,郁闷啊

网友:
可能短路保护,查查1.5 1.8 有没有短路,要不换南桥,还有温控

网友:
4脚0.95V  应该是5V后级的问题吧,测下看有滑短路

网友:
后继保护了

网友:
3M,5M的阻值明显偏低了,先把短路的搞好吧,先将MAX1901拆了在打下3M,5M的阻值是否升上来了,如没就先排除3M,5M都到的IC吧,

网友:
后级电容或负载短路,PWM场管不良;3V 5V线性电压的滤波电容短路,不良,虚焊;3V 5V的开启条件。我知道的就这么多,才学了一个星期多,只有理论,没实践,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下官G级恒定5V,多数是后级保护了,电容 短路这些等

网友:
后级短路,85的 对地值正常的

网友:
后继电路的问题

网友:
你说的两种情况都修到过,T43 ON5和ON3只有0.9V左右电压,这个换芯片OK的.前几天修的明基S32 也是待机芯片下管有控制信号5V,也是换芯片后OK的.要不你在试试换换芯片吧..

网友:
9脚是REF还是reset啊????

网友:
LZ先看看TB的38脚VCPIN24脚电压的电压为什么没升起来!是不是有开路的?

网友:
这个故障很明显就是下管G极高电平,保护了,把3 5V电感断开,测量是前极还是负载短路,把短路修复后,在把上下管和PWM芯片都换了

网友:
REF是要EN信号到了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