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芯片PS51020怎么样才能出3,5V

楼主(2011-09-13):
待机3V上管烧糊了。。把3V和5V的4个管子全换了。。。待机0.02不触发。无待机3V和5V,南桥没待机电压,更换了2个全新的PS51020还是不出。。。测的引脚电压。6脚19V,8脚10V,9脚和10脚3.2V,16脚4.5V,22脚5V,24脚19V,30脚4.5V,其余全是0V。我觉得条件都具备了啊,就是不出3,5V。。请各位大侠帮我看看还差什么条件。。EC换过了,有一样的料板外围元件地毯式测量过了,无异常!

补充内容 (2011-9-14 18:28):
现在修出3,5V了。。待机0.01,触发到0.28掉到0.06保护了。。。看来有希望了

补充内容 (2011-9-14 19:08):
哈哈,此板成功修复,,费了我3天时间,死了NNNNNN个脑细胞了,,维修过程很艰辛,不过现在心情很喜悦。。。那天有时间在把详细过程写出来!!

网友:
怎么没的人帮忙啊!!

网友:
什么机器 。没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到后级了没有 待机管烧糊 可能烧到其他东西了

断开3,5V后级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断开的

3,5V后面有节点,也把电感取了。。还是不出!!

网友B:
摘掉休眠开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摘掉休眠开关,

休眠开关我量过了。是好的!!!!

网友D:
3  5V有没有被后级拉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取了 肯定不出啊

3,5V后级,节点焊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3  5V有没有被后级拉低啊。。。

后级断开了。。。根本没出3,5V。

网友E:
12脚PG没出啊! 肯定是还有问题的。 PG没出该不输出3  5 V吧? 我也不知道工作条件。。(新手)。估计还是条件不足。满足的话正常工作应该有PG的。新手观点,忘指正!还是问问工作条件!我也再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E:
12脚PG没出啊! 肯定是还有问题的。 PG没出该不输出3  5 V吧? 我也不知道工作条件。。(新手)。估计还是条 ...

PG信号是PS51020正常输出后,给南桥反馈电源好的信号

网友:
挑起3V5V电感,测与电源管理IC相连一端有无方波。
查看电源IC由哪控制;
确认EN电平是否有效。

网友:
烧这么严重,换了管子后测上下管的控制极是否有开路.各个反馈是否有问题..个人也没有波波,修到很头痛的电源问题也是很无奈啊,对了芯片有没有换过啊.烧得这么严重,条件满足可先换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休眠开关我量过了。是好的!!!!

量的是好的没有用,我遇到过一台联想的,量休眠开关也是好的,但不触发,后来摘掉就好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与你的情况一样,条件都满足了。还是不出3.5V。还是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