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原装机通病

楼主(2011-09-13):
今天遇到几块一样的戴尔原装板。。上电保护。。有的不上CPU也保护。。拔掉小四针就可以开机,,插上小四针又保护了。。查了CPU供电上下管都是好的,,就把电源主副IC都换了。。上电还是保护。。其他供电都正常。。不知道是不是CPU座问题。。也怀疑是戴尔这款机子的通病。。有谁遇到过这故障的,,指点指点几招。。。少走点弯路。。

网友:
上管盘边有小颗小电容,一般都是这小电容短路了,我修过1台是这问题。

网友:
我也遇过好几次这样的问题,下次试试看

网友:
楼上上说的学习了!

凤城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戴尔原装机上电保护,拔掉小12V不保护,测CPU供电上管都正常,在路测内存供电的上管,拆了内存供电管还是短,量内存供电管是好的,仔细观察发现:CPU供电旁边的一个大的贴片电容有烧坏的迹象,在普通主板上没找到这样的电容,于是在本本的料板上找一个大小一样的电容更换后打值不再短,主板也能开机便跑FF,同事说戴尔有的机器跑FF己经亮机了,于是接上显示器果然正常亮机了。

结论:对于12V短路的品牌机主板,除了查CPU供电上管、电源IC、驱动IC、滤波电容、串口芯片以外,同时也要排查一下CPU供电旁边的粗的贴片电容

网友:
mark,以后再来回顾,新手多多看看啊~~

网友:
明天上班试试看。。还有5块戴尔的板没修好呢。。。今天又遇到两块英特尔的原装板,,我都晕了。。故障都差不多的。。。最不好搞的这两款原装机。。。今天的两都丢下没搞。。。去修别的板了。。。

网友:
嗯。我也修过是大的几个贴片电容其中有坏的。

网友:
明显CPU供电电路存在短路现象,先打CPU供电的值   大哥

网友:
上CPU小四针保护的话先卡CPU供电部分呀~

网友:
DELL的原装机都不知怎样的,我这里有一台有时可以上网,有时候不行,每过两三天就要上门搞一下,一直都不行,现在都不知怎样才好啊,现在只剩下主板没有换

网友:
具体是戴尔哪个型号啊,主板是什么芯片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