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笔记本 版号MBX-224 没思路了 望高手指点

楼主(2011-09-13):
                        此板据客户说是进水导致不开机,拆机没有发现进水痕迹,加电按开关电流到0.3左右掉电,测量待机3V 5V 正常,后测一电感对地只有12  于是,把电感翘起来,上电发现 电流到0.20  不动,也不掉电,测量后发现,CPU 没有供电,旁边的电感产生了0.97 V的电压 但不是给CPU的,此CPU  是 I5 的,有2颗晶片, 再次跑下电路发现,CPU  有 2路供电,一路是旁边的2个电感,(没有电压的),还有就是我翘起来那个电感,也是进CPU的,我翘的这个电感是负载端短路,翘起后不掉电了,但是这个电感的前端也是没有电压的,等于现在板子上有2路电压没有,
其他的 内存了 南桥了 显卡了  电压都有了。所以现在我没了思路,我觉得这2路电压肯定是受另外一路影响才导致,同时没有,望高手给点思路,(因此板太新,找不到图纸)!

网友:
还是CPU供电这块,好好看看吧!没有图纸就看芯片的图纸了,大体都差不多了!

网友:
U载显卡供电和U核心供电,好像还有一组U内存管理供电。应该是有牵制性的,有妻其中一组才有另一组。
没有修过,纯属猜想!

网友:
从主板上面看CPU供电的主要流向!

网友:
既然没有CPU供电,就往这方面查呗,查下CPU的电源管理IC+MOS先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问题吧

网友:
查电源管理IC的工作条件

网友:
路过的跑来   就想学习下

anuoni10 -2 严禁灌水

网友:
手里有这块板子,不过只有光板.如果要想知道哪个电感的阻值,可以追问下.帮你测下..

网友:
  查电源供电的主芯片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