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有一个台湾电源,他115与230V,被我调到115通电一下子就爆了,

楼主(2011-09-13):
本人有一个台湾电源,他115与230V,被我调到115通电一下子就爆了,不知道一般是什么坏了

网友(点评):
你手真多

网友:
像这样的损坏一般只需要换大电容就好了,曾经在试机器的时候一客户随意搬动了这个开关,放鞭炮一般响,伴随着浓烟,后来看只有电容爆了,换后就能用了

网友:
响是响了,但没有电容爆

网友:
响也就是电容与保险

网友:
整流桥不会响吗

网友:
好运的爆电容,倒霉的就坏些小零件头痛咯。
记得以前不懂电脑的时候,电脑很卡,不知道那个干什么的,就拨过去,直接炸了,哈哈,后来才知道是电网电压选择的

网友:
不爆就怪了。。换桥流保险丝。。MOS管就OK

网友:
没事你拨115那个干吗 你又不是在日本

网友:
一般大电容 都坏了。

网友:
这种机修多了,没见过电容坏的,都是压敏电阻短路,保险坏,一般换了就好,也可以去掉压敏电阻,但再烧风险就大了.

网友:
大电容一标耐压值200V/220uf,超过这一电压,肯定炸啊!

网友:
压敏电阻谁有图片

网友:
哪个是压敏电阻?

网友:
220v市电可想而知

网友:
哦,昨天遇到一个这样的,还在那里放着,客户可能也知道点,他自已换个保险丝,还是不能用

网友:
坏保险丝 整流桥 MOS开关管 色环电阻 电感可能会烧坏,大电容一般没事。

网友:
你在中国会把电源拨到110V档,说明你连起码的基础知识都不懂,还是不要修了。弄不好连小命都搭上。

网友:
同意这位兄弟观点。
不要以为我们在看扁你,你这个样子,最好别修。

网友:
同意这位兄弟观点。
不要以为我们在看扁你,你这个样子,最好别修

网友:
只要去掉压敏电阻,换上保险就应该ok,把110开关拆掉,否则下次会很惨.
正好在修一个开110v烧坏的电源,红圈标的就是压敏电阻的位置,另附一张带压敏电阻的图.

网友:
同意17楼朋友的观点,建议楼主不要自己动手修了!否则万一出点别的状况,就会有生命危险的了!

网友:
完蛋了。。不可能只坏电容的。。。

网友:
楼主有才,这也敢调,调了也不能直接上220V的市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