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61pme-s2的电路图中的神秘的RSMRST#多少?正常情况

楼主(2011-09-13):
ga- m61pme-s2此版上电就灭,12PIN不接一样,3.3vSB正常,usb正常,桥应该正常,找到图纸看了一下,发现RSMRST#有下面、的IC发出的,一般情况这信号是3.3V可这板是5v,是ic本身坏了还是?、、

网友:
1.5V吧

网友:
W83303,W83304,MS-5等等专用芯片,,跟笔记本EC有得一比,只不过不带程序,这类芯片引起的不上电,或者不走码的故障,,要花点时间研究研究!

网友:
次信号为高电平拉底有效  你的5V是由5V通过100K电阻上拉得到 也可以是3。3 上拉得到 跟电压高低没有什么关系  主要是其工作条件为高到低 表示工作 一直高 就是没有工作 另外 开电路图是 凡是后面有#好的信号都是拉底有效 不变表示没有工作  你的信号为南桥拉底工作 ! 明白不?

网友(2011-10-27):
LZ能给个图给菜鸟看看不!

网友:
有人说下,这信号起什么作用吗。。。。。。。。。

网友(2011-11-29):
A signal to indicate 3VDUAL power status. The signal will be issued after
82ms delay when the level of 3VDUAL higher than 2.8V

网友:
按开机键时测IC第一角,看电压有没有跳变,没有说明是上面的三级管及连结电路有问题,有跳变说明是IC本身损坏。。。。。。

网友(2012-06-26):
有这种图纸上面直接搜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