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读书郎学生电脑P25图纸

楼主(2011-09-13):
求读书郎学生电脑P25图纸,有这方面资料的兄弟传下,谢谢了!

网友:
这也太先进了,估计难找

网友:
这些其实不是电脑,没南北桥IO的,跟MP4、GPS一样的硬件设备和系统。

网友:
这个叫学生电脑,和手机差不多吧,修手机的朋友应该知道吧

网友:
x好先进的东西    难找呀

网友:
怎么跟点读机似的  火星来的吧    什么问题的

网友:
山寨   神马问题 啊

网友:
电路图在  数码维修论坛下得到 估计是 安凯的垃圾主控。

网友:
*脏话*----什么玩意啊。。就是一个MP5-换了个大屏幕估计用的 想入系统LIUX---如果是不开机就按照---
没主供电修---首先看看--主IC---很多mp4和mp5都有,可以去数码看看。。

网友:
这是嵌入式电脑系统,有些类似平板电脑,你可以根据处理器的型号查阅相关引脚,外围电路,可参考一般嵌入式系统的电路,都大同小异地

网友:
现在很多小孩都用这种电脑,都要1K多呀,以后可能有些修的了

网友:
修过一个,根本没坏,只是电源坏了。
那东西哪里有那么容易坏的,它的发热量又不大。
上次修的那个骗他说坏了,要120,买个功率大点的电源给他

网友(2024-09-19):
难修哦,我手上一个不充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