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7 不充电维修

楼主(2011-09-13):
图就不贴了,有兴趣自己看自己的图。只是与大家分享几个信号。
机器型号:DELL 1427
主板板号:kFW11 LA-4841P
故障现象:不充电
维修过程:插电待机0.01,没有充电电流,但是充电灯在闪烁。从后盖量电池的I2C总线阻值正常,并且接入电源有动作。进系统发现已经识别到电池,电量0%,显示充电中,但是没有电流肯定是充不进电的。

拆机后,发现电池接在主板上不能放电,电压为0V。怀疑电池损坏,换了一个电池之后,电池可以开机,但是仍然不充电。
仔细观察了一下,没有进水的痕迹,于是直接更换了经常损坏的充电IC,BQ24751,但是故障依旧。

测量24751的工作条件,CHGEN#0V正常,供电正常,REF3.3V正常,ACDET为2.62V正常,ACSET为2.12V正常,OVPSET为2.62V正常,ACGOOD为0V正常,IADPAT为0V正常(此引脚为适配器电流检测的输出端,会随整机电流的增大而增大),BST引脚电源时无电压,带电池时为电池电压。LEARN 0V正常。VDAC3.3V正常。

发现VADJ和SRSET均为0V不正常,VADJ由EC72脚发出的M_PWROK_EC转换而来,而SRSET由EC71脚发出的IREF转换而来。VADJ设定是是电池的默认电压,而SRSET设定的是最大充电电流,为0V的话充电电流只能是0.

量EC工作条件,ACIN正常,电池I2C总线正常,电池温度检测正常(平常3.3V,接入电池后为2V),BATT_OVP 1.3V正常(不能超过1.5V,要电池与电源同时存在才能测量到),此时EC工作条件基本正常,由于这2个引脚为GPIO引脚,可能EC程序有问题,于是刷新了BIOS,故障依旧。更换了EC  KB926QF C1后修复。

此时测量M_PWROK_EC和IREF,在单独接适配器的时候均为0V。接入电池和适配器时,M_PWROK_EC为1.9V,而IREF在刚接适配器时为0.49V,此时充电电流为0.35A,然后抬升为2.85V,此时充电电流为2A。

这两个信号应该在EC于电池通讯正常,并且EC检测到了适配器存在时发出。

SRSET设定充电最大电流:Icharge=(Vsrset/Vvdac)x(0.10/Rsr)       Rsr是充电检流电阻   可以得出最大充电电流不到3A
当VSRSET为0V时,充电电流为0所以充不了电。

这些数据都是实测,希望能对大家以后修不充电有借鉴作用。

PS:电压为0V的电池,在修好主板后,接入机器充了一会电,恢复了正常,电压为0的电池不一定是坏的哦。

网友:
冲放电这一块还是比较难修的,太多信号要测了。。。。。楼主挺厉害的这么多信号都能都理解和应用真是不容易。。。

网友:
没图片的帖子没人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