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驱动板后,灯管不受控!灯管的控制在一体电源板上怎找?

楼主(2011-09-14):
改驱动板后,灯管不受控(显示正常)!驱动板上有个 ADJ和BL,但在电源高压一体板上没有标有,应该从哪里下手呢?从哪里飞线控制灯管的呀?(开关等按键都生效了,就是关显示后白屏,灯管还在工作)

网友(点评):
直接简单的说,就是要找关机无电压,开机有电压那个地方,一般都是3.3V.

网友:
找一下就行了,电源高压一体板的PCB借口电路背面的铜箔两根比较细小的就是ADJ和EN了,EN一般会通过一个电阻到三极管的B级,ADJ的话一般会通过电阻进高压PWM芯片。
两个脚也可以一个一个的试

网友:
把控制信号接到BL叫上

网友:
灯管不受控  是你的  开启 和  亮度 接反了   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你找高压板和主控板接口板:两根比较细的线,顺间加电一般都是3V左右的电压,一加电出来的一根不是控制线,是亮度调节,加电后过过三秒出来的是.高压控制信号.这样好分,如果你接反了就会白屏或不亮.

网友:
有的标示脚是负压控制的,这样即使找到引脚接上线也是不行的,应该先找对引脚,然后用表检测下,如果是负压的就要把线接到它下级三级管的集电极上就可以了。

网友:
综合二四五六楼答案就很完美了

网友:
多谢各位高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