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7575输出电压跳变

楼主(2011-09-14):
1台KHC19宽屏液晶,原LD7575BGS、场效应STK0765、光耦、TL431坏造成无电压输出,现用LD7575PS代换LD7575BGS,用7N60代换STK0765,现在开机输出5V由4.65-7.02V之间跳变,12V由8-17V跳变,变压器还有随电压跳动的“滋滋声”,检查过其他外围元件没有损坏,不知道是不是这2个配件不能代用还是变压器有问题,请有修过这类问题的老大指教一下,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42867
按这篇上说的在光耦加了一个25V47U的电容,变压器倒是不响了,但是电压还是跳变,原文“把持续供电的高压瓷片 换成有极性电容  470UF 25V 的或者加一个也可以”我觉得应该是LD7575PS的第6脚,但是加了电容输出电压还是跳。

网友:
这种现象干脆换一块板子吧

网友:
好好查查反馈电路还有电源开关管的控制级那个二级管

网友:
都检查过了,没有问题啊,7575第6脚在11-23V之间跳变,并联了电容,换过整流二极管还是一样,现在有点怀疑是不是变压器坏了。

网友(2014-11-13):
重点检查反馈电路、持续供电外围元件 、频率设定电阻、过流检测电阻、芯片不良等。

网友A(2020-06-14):
10年过去了,问题有没有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