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笔记本有多台的故障了

楼主(2011-09-14):
INTEL 的CPUnumlock灯和caps lock灯齐闪,电流不停跳变,不显.有没有同行碰到过?
笔记本

网友:
CQ40 BIOS容易坏,加电不显,先刷一下看看!!!

网友:
先换个CPU 吧

网友:
CPU座也容易空焊

网友:
应该是bios问题

网友:
刷个BIOS 试试

网友:
intel的cpu没那么容易坏吧! 有规律的闪烁吗?好像在哪里看见过闪3下市内存 4下是显卡 但是我碰见个AMD的 闪4下灯 如何都是没有修好 所以对此论证是对是错 也只有你自己斟酌了

网友:
CQ40 AMD一般多是北桥和CPU问题 至于有人说座子坏还没有碰到过。 如果不是AMD那种BIOS坏的多。

网友:
CPU座子烤下

网友:
已经解决,是内存槽问题

网友:
碰到过好几台,AMD的都是座子虚焊。基本是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