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路图

楼主(2011-09-14):
梅捷  SOYO   SY-I5G41-L   V5.0的电路图,此板没有CPU供电,供电IC的从IC上面只有标BD=CH 30A   主芯片有RT8802A  谁有这个电路图。

网友A:
我给你找的!!!!

网友:
内存供电,桥供电正常吗?能正常触发吗?会不会是上了U才有?

网友:
BD芯片真实的型号为RT9605

网友:
一般情况下这对芯片不会坏,其它供电和信号查一下是否正常,除非你通电时这对芯片其中一个发热很利害

网友:
真的很少坏的,不要吊死在这,要不然没法往下修,上真U看下有没有电压,如果没有的话再查查其它的,这家伙要工作要有很多前提条件的,缺一个它都罢工。不能单测桥供电的输出管,很多时候还要测桥的保险电阻,这样会更保险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给你找的!!!!

兄弟有没有全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