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的472是什么东东~??

楼主(2011-09-14):
昨天晚上在练习跑线路,开关针到南桥有几个电阻中间好像还连着一个472的元件,是十针脚的元件,请问各位师傅,这个472是做什么的,各针脚定义是什么~!谢谢~!随便画的,~!

网友:
排阻  4.7K

网友:
看上去是排阻,但是排阻不是8只脚吗?

网友:
就是排阻,也有十脚的,不过很少

网友:
就是一个4.7K的10脚排阻而已

网友:
大哥,还是先把基础学学在练习跑线路吧,不然这样会有点累的!我也是在学习中~~

网友:
10脚的第一次知道,又长了点见识。

网友:
绝对是排阻了。。排阻还有4条腿的,6条腿的,8条腿的呢。。当然没有3条腿的。。

网友:
知识还得多积累呀,4.7K

网友:
我曰,这你们都知道了。牛B。。。我还以为是芯片。。。佩服,拜倒,顺道再拜下楼主的画工以及描述。什么都不说。随便画2下都知道是什么了。。

网友:
元件有很多花花的。有些元件没见过

网友:
10脚排阻貌似蛮多见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给个具体的图解吗,每个引脚的~!谢谢

不用了解的那么详细,10脚的排阻不多见,道理跟8脚的一样明白8脚的就明白10脚的了,知道他是个什么元件,做什么用处的就可以了

网友:
大家说的对是4.7K的排阻

网友:
5只4.7K电阻。

网友:
这个就是排阻

网友:
4.7K排阻,单一电阻全部做在一起就是排阻了

网友:
16脚的排阻都有,一边8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