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怎么安装台式机主板上的小风扇,还需要别的什么么?

楼主(2011-09-14):
提问,怎么安装台式机主板上的小风扇,还需要别的什么么?
系统提示说我的风扇坏了,电脑进不了系统,我买了一个新的风扇,不会安装,听说要卸主板是么?有没有图文介绍,急呀!!!

网友:
谁来帮帮我,自己先顶

网友:
真不敢自己装

网友:
是桥风扇 还是u风扇?

网友A:
不会吧老弟,你那个是amd的cpu还是intel的cpu,如果是amd的cpu就两边的卡子卡紧就可以了,如果是intel的cpu那只需要四个卡子压下去再卡紧就可以了。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老弟,你那个是amd的cpu还是intel的cpu,如果是amd的cpu就两边的卡子卡紧就可以了,如果是intel的cpu ...

晕,还真忘了说了,是amd的主板,装小风扇不用卸主板么?

网友:
风扇上一般都有卡子 一般不用拆主板  看清风扇的电源接口再拆  有硅脂的加点硅脂(灰色或白色的膏状物)
一般电子市场都有一小管很便宜   上硅脂前要把原有的擦干净啊

网友:
应该是桥风扇,你看下有卡口,对准卡

网友:
是机箱风扇吗

网友:
9楼的朋友说的对极了,还要弄硅胶,不用卸主板就太好了,晚上回家,我去试试吧!谢谢大家了!

网友:
硅胶粘上去就下不来了 正确的应该是硅脂

网友:
找不同平台的主板,把散热风扇反复拆装N次,我就不信你不会啊

网友:
显卡风扇 自己仔细看下后面的卡子

哥们 显卡风扇 和桥风扇 有什么区别 只要能装上就行呗 都是 12v供电 你见过七彩虹主板桥风扇 和七彩虹显卡 风扇 是一模一样 只不过显卡是两个针 插座 12v 地 主板是3个针 12v 地 第三个应该